再问LED设计,LED混连限流电阻如何计算??

楼主(2011-06-20):
如图所示为LED连接方式, 其中Vmax, Vmin为 LED datasheet中 同一批LED 产生20mA IF 的最大最小端电压值,其差值为 Vmax-Vmin=0.1V.  现在我没有想清楚的是, 为什么底下的限流电阻是这样子计算的? 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我会是 (18V-3V*5)/40mA=75R. (假设VF为3V)。

楼主:
不好意思,有点错误。我更新一下。如图所示为LED连接方式, 其中Vmax, Vmin为 LED datasheet中 同一批LED 产生40mA IF 的最大最小端电压值,其差值为 Vmax-Vmin=0.1V.  现在我没有想清楚的是, 为什么底下的限流电阻是这样子计算的? 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我会是 (18V-3V*5)/40mA=75R. (假设VF为3V)。

网友A:
这是并联。

网友B:
5个25欧并联,为何不改一个大功率5欧?

各LED这样接(并联再串联),没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