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复用

楼主(2011-06-20):
工程师们你们好,我的按键是低电平有效,与LCD复用了I/O口,不知从何下手,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LCD没有片选上的时候一些接口线可以用作它用
LCD总不会一直占用总线的 所以这就给你复用的空间
不过需要注意到按键对总线的锁定

网友B:
按键到数据总线之间加一个1K~2K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任何复用只需要解决两点,基本就没有问题:
1、不得有电气冲突
2、不得有逻辑冲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LCD是1/4duty,1/2bias的,芯片是带LCD驱动的,有4个按键与LCD其中的4个seg共用I/O口,LCD的seg1~8接在PA口上,当为LCD显示时,PAC设为输出,用按键时设为输入,现在问题是,程序一加入按键,LCD显示就不正常了。我用分时扫描的方式也不行。不知从何下手啊!

网友D:
你这个是LCD,2L看成LCM了,LCD是阶梯电压驱动的,不能加恒定直流,会分解滴。你还是在其他端口上想办法比较好。

楼主:
是48HZ交流驱动的。

楼主:
程序上一加入按键扫描,显示就不正常,按健也不能正常操作。

网友E:
分时复用,
lce能能关闭,等到按健松开才进行送lcd数据,

网友F:
LS 芯片自带的LCD驱动,seg和com是一直占用的。这个没法复用

楼主:
接SEG脚的I/O口是可以跟按健是可以复用的。手头就有一PCB板里面是这样弄的!

楼主:
按健时,lcd使能有关了,可是还是不行,LCD显示不正常了!

楼主:
因为是我的按键是低电平有效的,按键时,I/O口得设为输入状态,可是LCD驱动时,该I/O得设为输出状态。

网友G:
硬件的连接确定没有问题,就从程序上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