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路分析

楼主(2011-06-20):
一个锁相环电路的滤波器设计,请教达人分析。此电路输入是电荷泵锁相环的输出,此电路输出控制压控振荡器。

网友A:
大体上看,这是个三阶低通,带有一定相位补偿。
不过,你要分析什么呢?

网友B:
想要什么样的分析结果?

网友C:
你可以先写出电路的传递函数,再分析滤波器的特征。参数太复杂了,化简太麻烦,就先算到这,不知道R221什么作用,有高手可以解释下不?

楼主:
谢谢大家,就是想要一个电路的幅频相频特性分析。

网友C:
那很简单,你把传递函数写出来,用matlab的bode一下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C:
没有可以详细解答的吗?

网友D:
mark 有时间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C:
还是没有人回答

网友E:
这种图要幅频相频特性就该用仿真,别试图秀自己数学有多好,就是给出方程也看不到幅频特性。
善用计算机、善用仿真可以事半功倍,你以为各国做超级计算机是来玩排雷的啊?还不是用来做仿真。

网友F:
没有具体参数,说不定是个不稳定系统,所以楼主一定要给出具体的参数。如果你是为了设计这些个电阻电容的参数,那你先把系统设计好,零点极点,算一下就是了。借助matlab可以加快设计进程,但matlab并不是仅仅用来仿真的。

网友C:
楼主赶紧给出电路参数?:curse:

网友C:
是否可以这么认为,系统共分为三级,三级的传递函数分别为H1(s),H2(s)和H3(s),但这样不知道R221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