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极管交流分析

楼主(2011-06-21):
本人新手,手上有两本教材,在三极管交流分析中一本用的是re模型(A),另一本用的是H参数小信号模型(B)!
      问题出现了,两本教材的最后简化有点不同:
在教材B中,简化后的交流等效电阻为rbe,是通过rbb+(1+β)26mV/IE得到的
而在教材A中,简化后的交流等效电阻是re,e为下角标。直接通过26mV/IE公式得到
      现在根据这两本教材,同样一个放大电路,计算出来的输入阻抗、输出阻抗、放大倍数都各不相同!想请问各位大大,我是应该遵循哪个公式来计算此类问题?还是此问题是不同模型分析导致的误差,是在允许范围内!
      多谢各位解疑!

网友A:
最好是附上图。

网友:
本人新手,手上有两本教材,在三极管交流分析中一本用的是re模型(A),另一本用的是H参数小信号模型(B)!
      问题出现了,两本教材的最后简化有点不同:
在教材B中,简化后的交流等效电阻为rbe,是通过rbb+(1+ ...
引用 楼主:

允许范围内可任意选择,小信号参数的目的是在于体现 电路可近似为线性结构时 那些参量应该值得注意(如rbe,re)以及怎样更好的体现这个影响(如rbe=beta*re,或者其他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