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函数如何调用

楼主(2011-06-21):
uchar * Fun_SpiS_RW( uchar * val , uchar len )    //读写SPI级联设备的函数
{
  while(len)
  {
    len--;
    * val = Fun_SPI_RW(* val);
    val ++ ;
  }
  SS_SPI = 0;
  SS_SPI = 1;
    return (val);
}

调用:
*SPI_Key = Fun_SpiS_RW( *SPI_Dsp, 3);

编译后出现警告
../test.c:131: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Fun_SpiS_RW'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test.c:131: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integer from pointer without a cast

Fun_SpiS_RW 函数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调用,才能消除告警

网友A:
如果你定义的SPI_Dsp,SPI_Key是指针变量,就把*去掉。

网友B:
SPI_Key = Fun_SpiS_RW( SPI_Dsp, 3);

楼主:
2楼的正确,3楼的不对,反报错
不过谢谢2位

楼主:
原先SPI_Dsp,SPI_Key定义为数组变量,按2楼所说,改为指针变量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