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下载的ucos 2.86 for stm32 测试发现问题

楼主(2011-06-21):
中断给线程PostSem,跑了会全部线程都死掉了。只剩下idle还在跑。线程互发sem没有问题。
中断PostSem, 线程不PendSem也没问题。
中断不PostSem,线程可以PendSem。
郁闷死了。

求各位给个稳定版本,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A:
应该不会,肯定是楼主的程序问题,
LZ可以试下仅一个中断中PostSem,一个任务中
PendSem试下。

楼主:
2楼,我就是这么实验的。
只要中断不postsem,或者线程不pendsem,就不出问题。

网友B:
1)ucos2.86的bug我也遇到过,现象是卡死在低优先级任务上,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无法进入,这个问题在2.88和2.90的手册里面都提到过,就是OSSched()和OSIntExit()两个函数的隐患,用2.88的这两个函数替代即可。
2)之所以还用2.86而不是升级,是因为IAR对2.86支持极好,运行时的各种资源都可以实时监测,任务栈是否溢出也看得很清楚。相比来说,MDK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B:
2.88的很多宏定义名字都变了,IAR的ucos插件不认识了。
手头没有2.88,只有官网上面下载的2.90,在ReleaseNotes.pdf文件中说的很清楚,但是我一直不理解这个bug为什么只有Cortex-M3才有,其他的CPU不会出问题:

CHANGES TO V2.87
You should follow these steps in order to upgrade from a previous version to V2.87.
1) OS_CORE.C:
OSIntExit() and OS_Sched() have changed slightly because of a boundary condition found with the Cortex-M3 port. Specifically, we needed to move the statement: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Before testing for the priority

楼主:
1)ucos2.86的bug我也遇到过,现象是卡死在低优先级任务上,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无法进入,这个问题在2.88和2.90的手册里面都提到过,就是OSSched()和OSIntExit()两个函数的隐患,用2.88的这两个函数替代即可。
2)之 ...
引用 网友B:

网上下了个2.92版本的,果然有效,完全没问题了。
2.86害人啊。
感谢各位老大。

网友C:
这个...
ucos要不要钱的?

楼主:
你想不给钱就不给钱

网友C:
问题是偶个人用的其他软件也是想不给钱就不给钱

楼主:
我相信大家用的windows都没给钱。。。。
所以。。。。ucos也不会给
总之呢 网上能下到的都不会给。
这个是第三世界工程师的红利。

网友B:
考虑版权问题的话,可以试试FreeRTOS,我用着不错。感觉更适合Cortex-M3,ucos过于追求通用性,好多东西大而不当。

网友A:
LZ肯定是IAR没有设置好,不然不可能出现LZ说的IAR不识别的问题!

网友D:
官方网站是什么?

网友B:
官方网站是什么?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Google “Micrium”

网友E:
学习了!担心实时反应变慢,一直在用裸奔.

网友F:
官方网站

网友G:
我试过没有问题呀

网友G:
应该不会跑偏才对

网友B:
学习了!担心实时反应变慢,一直在用裸奔.
引用 网友E:

用STM32就别担心什么实时性了,有多少时间紧凑的场合?用这种简易的OS会让整体程序结构清晰简洁,好处太多了。

网友H:
呵呵 确实好处很多呢

网友I:
设计到系统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就是自己看到有心理压力

网友J:
过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