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自动可调

楼主(2011-06-21):
我要设计一个高压放电式的臭氧发生器,输出电压220V.可根据需要的臭氧浓度来自动调节输出电压,请问我要用哪种电路较好~~高手最好附带下电路图..非常感谢!!

网友A:
“请问我要用哪种电路较好”
这种高电压小电流的电源,用自振荡反激电路较合适。

网友:
我要设计一个高压放电式的臭氧发生器,输出电压220V.可根据需要的臭氧浓度来自动调节输出电压,请问我要用哪种电路较好~~高手最好附带下电路图..非常感谢!! ...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220V , 220V能产生臭氧,  有点不相信
估计是输入电压为220V吧

网友B:
偶也在奇怪,可能LZ是要做个可调电源直接接220V的成品臭氧发生器

如果不要做自动控制的话去买个调光开关即可(当然调节线性不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