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cos 2.88或更新版本在stm32的移植例子

楼主(2011-06-21):
听说2.86版有bug,中断优先级设成不同级**会有问题,在2.88之后的版本已经解决(修改了OS_CPU_a.asm)。我从Micrium官网没找到对应的port源码,哪位老大有可以共享一下,也可以帮忙发到我的邮箱 bob_james@163.com。多谢了!

网友A:
1)ucos2.86的bug我也遇到过,现象是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无法进入,这个问题在2.88和2.90的手册里面都提到过,就是OSSched()和OSIntExit()两个函数的隐患,用2.88的这两个函数替代即可。
2)之所以还用2.86而不是升级,是因为IAR对2.86支持极好,运行时的各种资源都可以实时监测,任务栈是否溢出也看得很清楚。相比来说,MDK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B:
2.88的移植部分和2.86的一样,不需要改变!
两个版本IAR支持的都很好啊,在设置时注意选择下,
控件UCOS的版本即可!

网友A:
2.88的很多宏定义名字都变了,IAR的ucos插件不认识了。
手头没有2.88,只有官网上面下载的2.90,在ReleaseNotes.pdf文件中说的很清楚:

CHANGES TO V2.87
You should follow these steps in order to upgrade from a previous version to V2.87.
1) OS_CORE.C:
OSIntExit() and OS_Sched() have changed slightly because of a boundary condition found with the Cortex-M3 port. Specifically, we needed to move the statement: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Before testing for the priority

楼主:
OK,看来是我搞错了,以为移植部分有改变,谢谢了!

网友C:
我也受教了呢

网友D(2013-09-21):
往高版本升级,是不是需要自己移植的几个文件不需要改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