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偏门问题,0603的5%的0欧电阻,最大电流多少A?

楼主(2011-06-21):
rt
0603的5%,1/8W的0欧电阻,最大电流多少A?直流情况下

网友A:
不知道规格数据中的具体数值。理论上计算,10毫欧时最大电流是3.5A,100毫欧时最大电流是1.1A。

网友B:
给的指标就是这么算得,用零欧电阻的最大偏差算电流,那个多少瓦的指标也是那么给的。如果是绝对零欧,功耗就是0,电流无穷大了

楼主:
vishay是大牌的,偶用不起,只能是国产的,估计也在1A左右吧,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C:
按1A算比较保险。

网友D:
好像本坛有个专门的电流手册。

网友E:
普通的0603,0欧过1A的电流会发热,导致电阻脱落……不过电阻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