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分求解12864并行与串行问题!!

楼主(2011-06-21):
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12864液晶屏是一种可调串并行的(PSB高低电平)!直接将其接入电路的话(硬件未拉高或者接低),一上电,现在测得PSB 0V,d0-d7为5V,这样是否可以确认12864现在是串行通信呢?(以并行方式接入电路的),如果说我要实现并行,是否软件PSB置高即可呢?
http://www.lcdmk.com/UpFiles/Article/UpFiles/200901/13/TH12864-15.pdf
另外D0-D7通过上拉电阻接P0口!回答

网友A:
啃资料去

网友B:
哎,LZ自己就不会试试的?

楼主:
是啊,就是不确定才提出来问问了,应为这样直接上电的话,程序没反应,才认为此事是串行通信,但是为什么psb=0(串行)时,DB0-DB7=5V,不是应该没信号吗(0V)?

网友C:
PSB悬空了就表示串口还是并口未知,随机的,基本是不能可靠送出对应的初始化指令的。通过IO口控制PSB是可以的,但程序里面千万别忘记,还有就是单片机的VDD跟模块的VDD需一致。

楼主:
5楼:PSB通过单片机控制时必须的,但是呢,我现在把PSB接入电路,软件未写!此时DB0-DB7=5V,测得PSB=0V,按照资料应该是PSB现在处于低电平,属于串行(串行通信时,DB0-DB7应该不接),不是DB0-DB7=0V,但是此时确实5V,所以才提问的,主要想知道是我理解错误,还是说其他哪里错误?

网友D(2011-08-04):
应该不行!串行和并行写时序的方法不同!!!

网友D:
软件控制PSB为低电平,则为串行通信,应按照串行的时序来写程序(此时DB0--DB7口均为高电平,IO置空时默认为高电平);如果PSB软件控制为高电平,则为并行通信,应按照并行时序来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