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教

楼主(2011-06-21):
求教各位高手:
我的开关电源第一级220VAC输入后,经过整流电路输出只有1V左右(整流二极管和两个大储能电容都好着)。请问有哪些器件有问题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据楼主所说,电路中除了整流管就是电容,至多还有保险开关之类。

楼主:
没有保险开关,但后端有两个开关管。由于没有电路图。实在不好分析。麻烦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