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现的警告

楼主(2011-06-21):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jasonwu.PC2075/桌面/图.jpg 怎么出现这个警告?
Creator Version:
PSoC Creator  1.0 Service Pack 2 (1.0.1.21)

楼主:
图怎么看不了,下面是图的内容:
prj.M0121.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FUNCTION _CYINTDISABLE/CYLIB ?C_C51STARTUP I2C_MASTER_ISR/I2C_MASTER_INT

楼主:
我没结贴,怎么显示已经结贴了,软件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A:
这个给你的警告,你在主循环里调用了一个函数,而在中断服务函数里,你又调用了这个函数。这样当主循环运行到该函数中时,一旦产生中断,则在中断里又再次调用该函数,这时,很可能出错。

网友A:
好像现在21ic改了规矩,给0分的就不用楼主自己结贴了

楼主:
To :Go_PSoC
我就在 main 里调用了一个 I2C_Start();其他的都没做,更谈不上到 在中断服务函数里调用了这个函数。 其中 I2C 模块如图。

网友B:
你用的是最新的I2C User module吗?可以发你这个project 上来么?

楼主:
麻烦你们看下!

楼主:
人呢?过了一个晚上怎么还没人回答下呢?
版主一般不是晚上就出来活动的么?怎么???

网友B:
PSoC Creater > Help > search  "reentrancy" > Reentrant Code in PSoC 3
默认情况下,PSoC Creater 不能识别哪个函数是reentrant的. 需要你自己定义。
在这个工程中,CYINTDISABLE 被main() 和I2C_INT调用了, 如果要去掉这个Warning, 可以像help讲的,加CyIntDisable 到I2C_Test。cyre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