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设计一个电路

楼主(2011-06-21):
(无正文)

网友A:
加缓冲器和下拉电阻不就行了

楼主:
2楼的不行吧!如果两个模块都在工作中可以。但是如果一个模块被拔掉,此时另一个模块在正常状态则输出高电平此时总线上还是高电平。
  需求是这样的 两个控制板分别检测两个传感器的信号正常时都输出高电平,信号线上位高,如果有一个模块检测不正常则拉低信号线,此时不管另一个模块输出0或1总线上都为0,当模块被拔掉后,另外一个不管输出0或1都要检测信号线上为低。
  两个做成OC门组成线与逻辑可以但是另一个掉电后又不行了。

网友B:
可以考虑两个模块与电源联接的插接件各增加两条线,A模块供电必须经过B插座,B模块供电也必须经过A插座。任一模块被拔掉,则另一模块得不到电源。

网友C:
加个与门吧

网友D:
静态好像不行,因为两边互斥了。动态是可以的,允许有检测延迟不?

楼主:
多谢各位了! 最后加了一条信号线 一条是A出B入 一条是B出A入 出的一端加下拉电阻!

网友E:
用两只二极管,加几个电阻搞定了...

网友E:
图:   模块正常输出高电平5V或以上,,正常时图中二极管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