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用protel99se怎么拼版

楼主(2011-06-21):
请问各位用protel99se怎么拼版,拼版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就是方便你生产了,工艺边留的方式不一样,容易生出

网友B:
复制,粘贴.^_^
上下或左右留5mm工艺边,另两边不用留.
如果V切,板与板之间留0.3mm-0.5mm.

网友C:
提高生成效率,几块拼在一起,方便贴片和过炉。

网友D:
因为节约了装填电路板的时间,主要是为了方便生产提高效率。

网友E:
别傻了,复制能用吗?

网友E:
字符会生成多一个-1的,还是让板厂拼吧,这样文件不会出问题~

网友E:
要不复制了,你慢慢自己改

网友F:
楼上你落伍了吧?可以使用protel里的特殊粘贴功能,丝印文字是不会变的。
建议看看我21IC博客中的《使用Protel99 SE 拼板的详细图解
http://blog.21ic.com/user1/3381/archives/2011/83400.html

网友G:
学习了。
以前都是电路板厂负责,直接告诉他们几拼版。
还是自己学会比较好啊

网友B:
别傻了,复制能用吗?
引用 网友E:

你杯具罗

网友E:
额 我真的OUT了~~嘿嘿

网友H:
楼上你落伍了吧?可以使用protel里的特殊粘贴功能,丝印文字是不会变的。
建议看看我21IC博客中的《使用Protel99 SE 拼板的详细图解》
http://blog.21ic.com/user1/3381/archives/2011/83400.html ...
引用 网友F:
[/qu

谢谢,收藏.

网友I:
这个你直接在制版说明里要求一下就行了,制板厂就能给你做成拼板
没有必要在软件中弄啊

好处就是节省费用

网友J:
哈哈,我本以为解决得好好的了,没想到你们还整出这么多学问来…:L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还想问个问题,就是拼版大小有没有限制,能不能一下子拼成4块,Y轴方向两块,X轴方向两块。
请问下我板子的大小长68mm,宽56mm,如果按照上述要求能不能拼四块,我知道了怎么沿一个方向拼,不知道在Y轴方向拼过后,怎么在沿X轴方向在拼两块!
请各位指出方法!

网友I:
你给画个简单的示意图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