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开关电源的问题!T叔帮忙!

楼主(2011-06-21):
这个是AC220转DC5V的开关电源,请问为什么我测得最后的输出电压是变化的,从零点几到2点几?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到底是哪出了问题,谢谢了!

楼主:
T叔帮忙!!!

网友A:
LZ敢不敢不画这么纠结的电路图

楼主:
3# 不亦心 本来是竖着画的,截图截不下了,就横过来了

网友B:
ViperA 4.3脚间不能接二极管,你一接二极管PC817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B:
NF同名端接法与Viper12A典型电路相反.

网友A:
NF同名端接法与Viper12A典型电路相反.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datasheet有问题吧

网友B:
这个不好说,我看连Viper22也是NF与T1同相位。
当然这个不是主要问题,只要线圈圈数合适两种接法都应能工作。
如果是宽电源输入,按datasheet的接法应该是不能工作的,可能真是datasheet的问题。

楼主:
9# t.jm T叔,拿掉二极管也是电压浮动的,测得NS输出线圈两端相对于MB6S负极之间的电压都是7.4,整成直流后就跳动的了

网友B:
你图上标的参数都是实际参数吗?
TL431的分压电阻怎么是4701(4.7KR),304(300KR),而你的输出要求是5V啊?

输出5V应该用两个一样的电阻,2KR就可以了。

网友C:
令人纠结的原理图。

楼主:
11# t.jm 数值是对的,这个是我拆别人电源,数值完全是一样的,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变成直流后的电压是变化的呢?

网友:
伪随机序列发生器.....是那个技术里面的?

网友B:
11# t.jm  数值是对的,这个是我拆别人电源,数值完全是一样的,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变成直流后的电压是变化的呢?
引用 网友D:

你要输出5V,输出电压取样电阻就是错的,TL431的参考是2.5V的,抄板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的。
你变压器按输出5V来设计,电路的稳压值却约2.5V,Viper12A .4脚电压就会不正常,Viper12A 就会处于间歇振荡。

楼主:
15# t.jm 我刚才测得NS输出线圈与MB6S负极之间的电压是AC7.4V,也就是输出线圈的电压不是AC5V,但最后肯定是DC5V,还望T叔指点!

网友B:
测电压也不是你这样测的啊,这是隔离电源呢,你一端接初级,一端接次级是不对的。
还有输出为DC5V时测线圈AC电压它不是5V的,用示波器看吧。

楼主:
17# t.jm viper12A的供电电压是辅助线圈NF经过FR107和电容整流滤波提供的啊,和后面的分压电阻没关系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怎么会没关联呢,NF、NC都是反激时充电的,线圈每圈的电压伏数是相同的。

网友E:
你测你的辅助绕组电压了吗?
有可能是你的辅助电压不够导致的
你用的芯片是VIPer的吧?
回复 网友D:
看一下给芯片供电的那个电压是不是变化很厉害

网友F:
纠结的电路图

楼主:
19# t.jm T叔啊,我把分压的两个电阻都换成4.7K输出依然是变化的,用万用表的红表笔直接量输出正极,黑表笔不接,现实是AC12V,用DC量就是变化的, nc经过SB260整流后应该变成直流,为什么用万用表量是变化的?

楼主:
20# 王海燕lv 我用万用表交流档红笔直接量VIPER电源脚,黑笔不接就是固定的数值,这是为什么?这个要怎么量?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你测电压的方法也太牛了,总是黑表笔不接。
测DC电压就要选DC测量档位,红接正极黑接负极,测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多少伏就是多少伏,不要没电压又选AC测。

楼主:
24# t.jm 这个我知道T叔,我测线圈NS经过SB260整流的电压是变化的,T叔我这电路需要如何改进?望T叔指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图元件也不标个序号,你测一下4个电解电容的电压是多少吧。

楼主:
26# t.jm 4.7u的是305V,NF线圈的是10到13V之间变化,其他两个和5V输出差不多,从0到3变化

网友B:
把那两个68R的电阻短路起来看看各点电压又变化没有。
还有变压器的参数呢?

楼主:
28# t.jm 把那两个电阻短路了结果是正确的了,T叔威武!请教T叔是因为给VIPER供电的电流不够了?请T叔指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可不敢再指教了,你看这一路下来就像在做改错题,还是做选择题简单点。

网友G:
t.jm终于明白了。

网友H:
哈哈,LZ威武,太牛B了~:lol

网友I:
估计LZ抄的板子那2个680电阻是贴片的,上面标了个680,他就直接以为是680R的电阻了,结果装上就怎么也不对了

网友J:
看晕我了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