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歪了

楼主(2011-06-21):
为什莫我画的板子,做出来后,丝印有点偏?0805封装的丝印框框偏了点,相对于焊盘不对称了

楼主:
就是这样了,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另件封装是自已做的吗?你到这个另件的封装库里去看看歪不歪

网友B:
一般是制版厂家工艺的问题,我遇到过。现在板子做的挺好,但后期偶尔见到丝印错位,除尘不好造成板上有灰尘颗粒,丝印不清晰等问题。

找他们解决。不惩戒,他们就不进步。

网友A:
LZ是画板时歪滴哦

网友C:
就看你是画PCB封装的时候搞偏了还是做板子的时候,板厂搞偏了,打样的时候丝印偏的问题基本都有。我经常遇到过。

网友D:
你改下PCB封装嘛

网友E:
回复 网友C:

pa2792 正解!

网友F:
看图也是封装的问题啊,要是印制板的问题不是这个背景!你自己在封装库里面调整一下,不要错怪了加工厂家;虽然我也经常遇到这种加工问题。

网友G:
丝印本来精确度就不高。。。习惯就好

网友H:
最好先自己看看生成的GERBER,然后再去打板,这样出错的概率就会小的多

网友I:
一般小厂会犯这种错误

网友J:
小厂做的快,我最快时5天拿到板,但是感觉VIA都打的有点歪,大厂嘛做的是好,不等10天能拿根毛。

网友K:
LZ只是画个图说明做出的板子的问题的吧,没人会画歪的。
只是丝印的误差罢了,只要别太过分压到焊盘影响焊接就没事。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大厂主要是价格高啊,交期一般都还好啊。

网友L:
小厂的话 工艺、加工精度可能会有问题 也不一定 价格相对便宜

大厂的话由于单子多排工期就长

楼主:
我上面的图只是给大家示意一下板子上的样子,我不会自己做封装时做歪吧

网友M:
这种情况大多都是PCB厂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