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AGC电路的原理

楼主:
这个电路是国外仪器原板上的,测试后得知是一个AGC,但是图中很多地方我不是很明白。(1)C12是做什么的?   (2)电路的下半部分应该是一个检波电路,为什么要在电源和输出之间加C16? (3)D2,D3为为了设定VT8的偏置吗? (4)测试的时候,发现两级JFET构成的放大电路有时可以衰减,这个令我很费解。

网友A(2011-06-21):
(1)C12相位滞后补偿。防止多级放大器自激振荡。
(2)C16与R34构成低通滤波器。滤出过尖、过高的杂波。C16接电源端也可接地。
(3)D2,D3为为了设定VT8的偏置没错。提高温度稳定性。
(4)如果输出信号很大,AGC电路引起VT2、VT3的源极电位增加,结果J-FET的Vg减少。如果Vg足够小完全可关断J-FET沟道,关断信号没问题。

楼主:
谢谢指导!还需要向你请教,附图是电路的测试情况,J-FET第一级没有画,VT2和VT3构成的是第二级和第三极。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稳幅和反馈原理吗?另外你说的是VT2和VT3的关断,测试结果中这两级可以实现衰减,这点我还是不明白。麻烦你了!(注:测试结果中参数全部是峰峰值)

网友B:
说明是什么类型仪器较好

网友B:
C16和C24接电源和接地,主要有什么不同?

2# xmar

楼主:
额,磁力仪(测弱磁场的仪器)中的放大电路

楼主:
我看了一下书,做了一个实验,J-Fet确实可以通过调整源极电压来控制放大倍数!我的理解是当Vg提高时,跨导gm也会变小,这样就可以控制放大倍数了。
实验的时候,我通过电位器来调整源极电压,输入峰峰值50mV的信号,可以调整范围很宽,从20mV~550mV都可以实现。
现在我就是不理解这个电路是如何保持幅度稳定的,麻烦你再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