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6元以下,8脚,带E2PROM,2KROM,96个字节RAM

楼主(2011-06-21):
的单片机。

网友A:
STC15F系列,2~3元左右

网友B:
6元以下,这个价欧美系任选。

网友C:
PIC 12系列

网友D:
PIC16F182X系列随便选,我看1823足够了,4块就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8脚的可以考虑用PIC12F615的,3块钱左右

网友E:
8PIN的选择并不多,如果空间足够,建议考虑16PIN、18PIN,可选择范围更大。

网友F:
2K 8PIN的相对不多,1K的多点!
1K的行的话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