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TimeQuest如何做时序约束

楼主(2011-06-21):
把以前的工程拿出来,作为学习时序约束的实例.发现很多路径违规,下面是某一条的路径的所有截图信息 我只把时钟约束到100M,其它的约束没有加入。
按照下面图所示的设置之后时序还是没有收敛,请问改怎么做?

楼主:
F:\clock.JPGF:\路径.JPG

楼主:
图片没上来我直接问了!

ChipPlanner中的蓝线,红线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每条线段旁边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ChipPlanner中反映的信息和路径表中的数据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可以对应的?

从我的一条路径中有一个延时最大有2.461 Type:IC,如何对这个路径中单独的某一项进行优化?

另外我把Setting->中的Physical Synthesis Optimization->...perfromance,四个勾都打上了,时序还是没有全部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