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品 PIC18F46K22 问题

楼主(2011-06-21):
有用过 PIC18f46K22的 朋友吗?我正在使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颗芯片比较脆弱。电压波动大点,或者接反了编程接口,立刻会烧芯片。以前使用4523 可从来没有过。郁闷呢!看来,还得改回去了!!!

网友A:
有用过 PIC18f46K22的 朋友吗?我正在使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颗芯片比较脆弱。电压波动大点,或者接反了编程接口,立刻会烧芯片。以前使用4523 可从来没有过。郁闷呢!看来,还得改回去了!!! ...
引用 楼主:

错误的使用方式造成的问题为何要让芯片来承担责任呢?

另外,设计问题就应该通过设计来解决,别让生产、采购、销售买单啊。

在设计的时候,即使接错烧坏点芯片,那才几片?值几个钱?
如果用4523,价格可就贵了不少,生产越多,额外多出的成本越多,而且,大家都用K系列了,4523未来可能需要订货才能买到,生产、采购可就多了很多麻烦。

做工程师,首先要学会算账。

楼主:
哈哈哈!我已经咨询过代理商的技术支持了,结论是便宜有便宜道理!

网友:
你不会认为是偷工减料吧?那服务你的代理商是在害你,可能他K22的没有别人推的好,价格就没别人好,所以他怕你跑了,所以让你固守。

楼主:
兄弟!你错了, 我就是从他家买的这颗料!4523太难买到了!所以我才换的46K22!再换回去,他那里也不能供货,4523的货期大概14-16周!!!

楼主:
恰恰就是偷工减料!线宽和耐压值就是不一样!

网友A:
恰恰就是偷工减料!线宽和耐压值就是不一样!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K系列不支持5V系列,只支持3V系统了,所以,线宽自然就降低下来了。

网友A:
工作电压都变了,自然耐压也会变的,电源系统不一样嘛

楼主:
46K22 是支持5V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4520不就好了?

要12bit ad?

网友C:
46K22的电源是3V的,I/O口不支持5V直接输入,故如果有5V直接输入,芯片玩完
要用好这颗芯片,没有细心和认真是做不到的

先把数据手册看2遍

网友D:
PIC18F46K22的工作电压范围是1.8~5.5V
PIC18LF46K22的工作电压范围是1.8~3.6V
每个芯片所能保证的电气参数都在数据手册中列出,如果你实际使用中发现其参数和数据手册中的标识不一致,
这就是芯片问题,如果你非要超范围使用或使用在非正常的条件下,那出了问题只能怪自己了,和芯片有啥关系呢?
  如你所说,以前用XXXX就没这种问题,也非常片面,这两种型号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东西,两种的外设性能和成本本来就不一样,而且即使你以前使用PIC18F452X在非正常情况下没有出问题只是代表你运气好或者某些芯片其绝对电气参数的余量够大。

楼主:
教训的不错!谢谢哦!

网友E(2019-09-03):
不好意思都这么久远了...

想问楼主,编程接口接反了会烧PIC18F46K22,但用MPLAB X IDE烧程序的时候,如果接反了不是会有提示找不到目标设备吗?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烧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