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幅频,相频特性了

楼主(2011-06-21):
何为幅频,相频特性了

网友A:
幅频特性

  幅频特性" 英文对照
  amplitude -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amplitute versus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幅频特性图"幅频特性" 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 :
  在放大器中,放大倍数随频率变化的关系为Au(jω)=V0Vi=V0Viejφ=Au(ω)ejφ(ω)式中Au(ω)表示电压放大倍数的大小和频率之间的关系,称为幅频特性
  由于放大电路中电抗元件的存在,放大电路对不同频率分量的信号放大能力是不相同的,而且不同频率分量的信号通过放大电路后还会产生不同的相移。因此,衡量放大电路放大能力的放大倍数也就成为频率的函数。
  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与频率的关系称为幅频特性,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相位差与频率之间的关系称为相频特性。两者统称频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