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点运放问题

楼主(2011-06-21):
附件是一个普通运放,请问R33和R35作用,谢谢

网友A:
有正反馈和负反馈,证据虚短特性算那个点的电压

网友B:
这是一个电流源,Io=-Vea_bias_set/R33
用虚短虚断可以推出上述结论,不过中间要设个变量,最后会消去变量得到结果。

网友C:
re4:
这个好像不是豪兰德电流源。我不太清楚,只是觉得哈。希望具体的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