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xilinx FPGA的弟兄请进!谢谢!

楼主(2011-06-21):
项目用到的FPGA是xilinx的XC4010E,配置模式为master parallel up ,参考下图,请问配置芯片N28F010的配置数据是什么格式,用什么软件生成,怎么烧入芯片呢?

楼主:
采用JTAG配置模式把*.bit配置数据下载进去,已经工作正常,就是不知道这种并行配置模式它的配置数据是什么格式的?

楼主:
都没人知道吗?自己顶

网友A: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LZ可以作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