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寄存器里面的地址偏移和复位值怎么理解?

楼主(2011-06-21):
如题,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A:
哪里有复位偏移这个概念?

网友B:
楼主这个复位偏移的概念从哪来的

楼主:
不好意思,是复位值,:$,看错啦

网友C:
比如GPIOA的CRL寄存器
偏移地址 00h
复位值 44444444h

复位值:这个··怎么说呢···复位值就是复位值  呵呵 具体是配成啥模式 我也不清楚 呵呵
地址偏移:比如GPIOA的地址是0x40010800  GPIOA的CRL寄存器 偏移地址是 00h
               哈哈 那么这个GPIOA的CRL寄存器的具体地址就是 0x40010800+偏移地址00h=0x4001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