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反激开关电源 负载加到一定程度 TOP221进入自动重启

楼主(2011-06-21):
单端反激 芯片top221  TL431 PC817 反馈
一路输出5v  空载和10Ω时测试输出没问题
加5Ω负载时,则没有了电压输出,top221有滴滴声,进入了自动重启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是反馈回路参数吗 我试验好多次也没解决
还是变压器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相关下载

网友A:
可能是正常现像。

楼主:
EE22的变压器 能传递的功率也太小了吧
能讲一下输出负载由轻到重导致TOP221自动重启这个过程各参数怎么依次触发的么

试过加气隙 发现加了后能输出的功率更小了 原理是什么

2# maychang

网友A:
你的电路、各元件参数等等(尤其是变压器参数),都不知道,谁能说清楚?

楼主:
抱歉,我以为有人碰到这种情况
这是原理图,基本是抄的各种资料的图

输入电压市电,想要输出5V,至少1A以上吧
PC817试过B型和C型,都是轻载可以,重载无输出

变压器ee22,输入侧96T,0.27mm
主输出侧4T,0.27mm*2线径
辅助绕组8T,0.27mm
最简单的绕法,先输入绕组,再输入绕组,再辅助绕组
不加气隙也无噪声,加了0.28左右气隙(用纸片垫的),带载能力下降

4# maychang

网友B:
怎么和你说呢?
测一下加气隙前后的电感,电感一定小了许多。
这样同样的输出功率初级电流药大了许多。
可能结论:限流保护起作用了。
简单的办法,换大一点的管子,自己查手册,如果10欧没有问题,取限流保护大一倍的管子就可以了。
最终解决办法:把基础打扎实了,起码了解一下反激变换器的原理和计算方法。

。。。。。。
对了,可能还有电流过大引起了热保护。同样可以换大管子解决。

楼主:
穷学生只有万用表,正在网上找万用表测电感方法

我用导线接了一个EE25的变压器,则能带动5Ω负载了

匝数都一样,初级匝数可能有两三圈的误差
只是变压器大小不一样,线径不一样
我把EE22的5v输出线径换成和EE25一样,
还是不能带动5欧姆负载
EE25的初级线径大些,问题不在此吧
EE22传递功率不足?仅不足5w...
再不同就是EE22初级绕组是4层

变压器问题?我绕了好几个了

6# ba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