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布板问题

楼主(2011-06-21):
为什么有些元器件总是不能调入到PCB中 比如电阻 而且一部分可以调入 另一部分不可以调入 99SE   我在补充一下 有些电阻可以调入 有些电阻不可以调入 封装都是0805
我用的是层次原理图设计 在设计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网友A:
器件焊盘名称不对,尤其是三极管 比如ebc 和123  AK和12

网友B:
PCB与SCH不对应导致不能自动导入

网友C:
因为你在原理图中生成的网络和最终的PCB库不一致,在PCB库里找不到这个元件,就自动删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理图中生成的网络和最终的PCB库不一致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我的QQ455987004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原理图中生成的网络和最终的PCB库不一致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我的QQ455987004
引用 楼主:

一般在SCH设计时,均应该在元件属性中写明封装型号,原理图设计完毕后,一般会先生成网络,然后在PCB中导入该网络,在导入该网络时,打开的PCB封装库中如果与SCH中不一致,或者PCB封装库根本没有该封装,则自动丢失。

网友D:
位号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