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2011-06-21):
我想用一个输入电压范围是正负18V或正36V的运放,我可以这样供电吗:

正输入端接5V,负输入端接-24v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只是输出摆幅的范围也不对称而已。

网友B:
这两端,通常称为正电源端和负电源端。
可以这样使用,但输出幅度很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