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二阶低通滤波器产生直流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6-21):
输入Vi由cpu提供pwm方波,经过二阶低通滤波器+跟随器,通过调节pwm占空比可以产生可变直流电压。后面的跟随器用的是LM324标准运算放大器。
问题是,测得的输出端的电压纹波和尖峰很大,而第二个电阻的输出端口测得得电压波形没有纹波,也就是进入跟随器前的结果是正确的,经过LM324就不好了。why?
第二个问题,书上为什么不把C3电容直接接地,我改成直接接地  效果倒是很好
参数 如下  电阻分别是22K  电容用的103 理论带宽几百HZ吧,pwm输入36K
谢谢解答

网友A:
“书上为什么不把C3电容直接接地,我改成直接接地  效果倒是很好”
C3接地,就不是有源滤波了,成了一阶滤波+跟随+一阶滤波。
楼主发现的现像,是普通运放作有源滤波的弊病。很多人认为有源滤波总比无源滤波好,其实这是误解。有源滤波使用了运放,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失调,当运放单位增益带宽较小时还会造成滤波衰减误差非常大的现像。
楼主要的对PWM滤波,直接用无源滤波好了。若需要输出阻抗小,在滤波输出端加一级跟随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贴之~
虽然给了你20分(系统默认的 我不知道能给多少)
但是对你的谢意肯定比20分多很多
谢谢回答!

网友B:
有源滤波可以控制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