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硬件CRC怎么处理非字长度(32位)整数倍的数据?

楼主(2011-06-21):
CRC的数据寄存器是32位的,如果一串数据不是4字节(32位)的整数倍,那最后可能剩余1~3个字节,显然这些字节不能以补充一些其它数据来填充至4字节.(当然源数据也不能填充至整数倍,应用决定),此时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余下的几个字节自己写个函数接着再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B:
确实如此啊

网友C(2015-05-25):
选择使用字节存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