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综合问题

楼主(2011-06-21):
rtl代码是这样的
reg [4:0] q,d;
always @(posedge clk)
  q<=d;
用上华的库综合成了DFPSYNCHQ1  I2_Section2_reg_4_  ( .CK(Clk40M), .D(1'b0), .S(I30_I2_N564),  .Q(I30_I2_Section2_4_) );晕了,怎么综合成这样,怎么还有S端,D端居然接了地,不希望这样 啊。  该怎么处理呢?

怎么指导DC不要S端,把d接到D上去?

楼主:
用compile -map_effort high -exact_map也不顶。。

网友A(2011-09-04):
寄存器d有driver吗?从代码上好象没看到。

网友B:
d没有驱动啊,或者说另一个进程中你写的代码有逻辑错误,被优化掉了,就成为常量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