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智能家居中开关单火线取电的问题

楼主(2011-06-21):
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是一公司宣传他们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他们演示了用他们的开关直接取代以前家中安装的机械开关。因为一般家中的灯开关都是在火线上加的一个开关,如果他们能直接取代应该是在只有一根火线的情况下取了弱电给他们的开关里面的芯片供电。我搜了一些资料,说是什么单火线取电,查了些资料看的是一头雾水,有哪位牛人知道的告诉小弟下,如果能有电路之类的参考就更好了,小弟先谢过!

网友A:
搜一下电子制作,好像是09年的,忘记是哪一期里有个类似电路

网友A:
我记得是正反向各串了八只二极管取电

网友B:
网上也好多电路和资料啊。

网友C(2012-02-02):
兄弟,发点资料给我看看哈,我也正在学习,谢了~
邮箱:haijin4537@126.com
或许我们也还可以相互学习呢,呵呵~

网友D:
3楼说的靠谱。我以前DIY过一个电视自动关机电路,就是用3个二极管串联取电的,但反向只用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得到1.6V的电压。

网友E:
用3个二极管串联取电的,但反向只用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得到1.6V的电压?火线取电吗?
期待解答

网友F:
我们的产品有这个单火线取电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可以转让技术
www.yofeng.com

网友D:
用3个二极管串联取电的,但反向只用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得到1.6V的电压?火线取电吗?
期待解答
引用 网友E:

就是串联在火线上,2线,起开关作用。
开关接通的时候,通过这种方法仍然能取电。开关打开的时候,用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220k)串联取电,使得任何时候这个电路都是有电的。

网友E:
首先谢谢9楼解答
这种电路真没有玩过,现在还是不解,希望有图,照图理解或许会好些,

网友D:
J1到J2就是两个点的单线,替代开关。这东西本身自然也是个开关,S1起通断作用,一般用磁保持继电器。
RL是用电部分,也是所有的控制逻辑和驱动部分,用这部分控制S1,比如可以是遥控的。

S1闭合时,正半周电流通过D1到D5,有压降,通过D6后再C1上会得到电压供给RL,负半周有D7给出另一个通路。5个二极管电压不算高,对于220V损失不算什么,如果追求正负对称,也可以把D7扩展成同样数量。

S2断开后,D1到D7就没有电流了,此时J1和J2的电压很高,因此通过R1和D9产生电流,D8用来限压,这样RL仍然有电。

网友E:
谢谢!现在很清楚了,谢谢11楼

网友G(2012-11-20):
很好,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H:
这玩意很难搞,问题一大堆:lol

网友I:
S1一定要磁保持继电器?可以一般的干簧继电器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D:
J1到J2就是两个点的单线,替代开关。这东西本身自然也是个开关,S1起通断作用,一般用磁保持继电器。
RL是 ...

网友K(2013-01-18):
单火线开关

网友L(2013-09-14):
引用 网友D:
J1到J2就是两个点的单线,替代开关。这东西本身自然也是个开关,S1起通断作用,一般用磁保持继电器。
RL是 ...

恩!做个记号!回看···

网友M(2016-11-04):
什么是单火线?2016-10-20赞0阅读1
  一些朋友不理解什么是单火线,也很奇怪一根火线怎么取得电压和电流。下面简要介绍。

  大家知道,国内220V电网市电有两根线:一根火线(符号L,标准颜色为红色或者其他棕色)和一根零线(符号N,标准颜色为黑色、蓝色或者冷色),此外为了保护人身安全有些电器(如洗衣机、电冰箱等)加设了一条保护地线(符号E,标准颜色为黄绿相间)。
  当用电器同时接入火线和零线时,就会形成电流,用电器才能正常工作。图中是一个简单的开关、灯泡的电路。当开关断开时,灯泡实际只连接了一条线,没有电流,灯不会亮;当开关闭合时,电流流过灯泡,电灯发光。

  传统的机械墙壁开关盒,就是利用弹簧和机械结构控制火线的通断,一进一出两根线实际都是火线,这种接法就是“单火线”。

  对于电子智能开关(遥控或触摸),内部有一套精密的控制电路,取代了手动操作的机械结构,来控制线路的通断。但无论开关是通是断,这套控制电路本身都需要电源,以保证持续不断的工作。

  智能开关单火线工作示意图如下所示:

  智能开关单火线取电电路原理如下所示:

网友N(2017-08-23):
引用 网友D:
3楼说的靠谱。我以前DIY过一个电视自动关机电路,就是用3个二极管串联取电的,但反向只用一个二极管,半波 ...

1.6V的电压能干什么,所以3楼说的不夸张。

网友O:
引用 网友D:
J1到J2就是两个点的单线,替代开关。这东西本身自然也是个开关,S1起通断作用,一般用磁保持继电器。
RL是 ...

NB,第一次见这样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P:
问题是当电灯关闭时候,没有回路没有电流,怎么获取到电的?

网友Q:
开关断开的情况下,回路其实还是闭合的,只不过因为那个大电阻把回路电流给限制了,导致最终的现象跟回路断开是一样的。假如把交流负载全部去掉,开关断开的时候应该是取不到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