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I2C 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1-06-21):
MCU 读EEPROM的时候,  在ack位后面为什么SDA有个被拉高的脉冲,请知道的解释一下,  如图片所示

网友A:
看你的图形有这个脉冲没有关系啊,因为上冲的脉冲出现在时钟的低电平处,不是有效数据啊

网友B:
是8~9clock之间还是9~10clock之间?如果是8~9间应该是等待ACK应答,释放数据线变高,随后ACK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