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两个32位long数据比较大小,需要多少个时钟?

楼主(2011-06-21):
请问两个32位long数据比较大小,需要多少个时钟?

谢谢!

网友A:
看看本人的测试程序:
#include "avr/io.h"
int main(void) {
    long x,y;
    while (1) {
        x = OCR1A; y = ICR1;
        if (x>y) PORTD++;
    }
}

下面是编译结果:
0000005c <main>:
#include "avr/io.h"
int main(void) {
  5c:        cf e5               ldi        r28, 0x5F        ; 95
  5e:        d4 e0               ldi        r29, 0x04        ; 4
  60:        de bf               out        0x3e, r29        ; 62
  62:        cd bf               out        0x3d, r28        ; 61
    long x,y;
    while (1) {
        x = OCR1A; y = ICR1;
  64:        8a b5               in        r24, 0x2a        ; 42
  66:        9b b5               in        r25, 0x2b        ; 43
  68:        9c 01               movw        r18, r24
  6a:        44 27               eor        r20, r20
  6c:        55 27               eor        r21, r21
  6e:        86 b5               in        r24, 0x26        ; 38
  70:        97 b5               in        r25, 0x27        ; 39
  72:        aa 27               eor        r26, r26
  74:        bb 27               eor        r27, r27
        if (x>y) PORTD++;
  76:        82 17               cp        r24, r18
  78:        93 07               cpc        r25, r19
  7a:        a4 07               cpc        r26, r20
  7c:        b5 07               cpc        r27, r21
  7e:        94 f7               brge        .-28             ; 0x64 <main+0x8>
  80:        82 b3               in        r24, 0x12        ; 18
  82:        8f 5f               subi        r24, 0xFF        ; 255
  84:        82 bb               out        0x12, r24        ; 18
  86:        ee cf               rjmp        .-36             ; 0x64 <main+0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