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后用电笔测量是什么结果???

楼主(2011-06-21):
分数太少,可怜呀

隔离前,输入了L ,N

出,接,L,N,gnd空

现在用电笔测量,L亮,N 不亮

GND,半亮

gnd,我悬空的呀

测试对入户的GND,L是98v,N是25v,gnd也有电压,忘记了

·······························································································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隔离后,没有电压吗,怎么还会测点笔亮灯呢?

网友A:
隔离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存在分布电容。该分布电容对50Hz交流阻抗相当高,远大于人体阻抗,所以是安全的,人体一点接触次级不会触电。但试电笔阻抗比该分布电容对50Hz交流的阻抗相差不多,所以仍可点亮。

网友B(2020-02-11):
隔离变压器的原副边的分布电容造成的,如果用万用表可以看到副边对大地的电压,应该不小

网友C:
看隔离变压器隔离的方式, 线圈与线圈之间总是有或大或小的电容存在.
另外 Y 电容也是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