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采集数据之后如何通过光纤连接

楼主(2011-06-21):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主要是测量一个厂区20个不同点的信号,这20个点的距离都很远,然后集中到一起监测。
     我想到的方案是:首先根据距离的远近将这20个点分为三组,先通过单片机控制采集一组中不同的点的信号(每个点都通过一块控制板采集),再通过光纤将这一组的点的信号集中到一起,通过一个控制器传给上位机,这样,再通过局域网传输,将三组的上位机联网,这样在每一台上位机上就可以查询其他两台上位机中的信号的值。
     本来想采用无线传输,但是现场干扰太大,无法使用无线。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方案可行吗~我这种情况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案呢~先谢谢大家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如何实现单片机和光纤的连接呢~

网友B:
我知道有一种TLL光纤转换器,但是成本很高啊,一个转换器就要一千多好像,不知道大家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C:
用光纤的成本比较高,特别是组网,楼主对通讯带宽的要求应该不高,这时应该采用485组网,成本会低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可是我们这个是给企业做的,人家要求用光纤。因为这个光纤他们有~

网友D:
少于2公里的直接用485双绞线传,2公里-10公里的如果频率比较低的直接买高频半导体激光器就行了,1550的波长。注意一下与光纤的耦合。

网友E:
需要配光纤收发器,你买到光纤收发器自然就知道怎么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可是人家企业非要我们用光纤~唉~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查了~价格挺贵的,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啊~光猫可以吗~

网友F:
既然每个点都有单片机,你就直接在上面做个光纤头就可以了,跑串口协议。这样子的方案挺便宜的,一对光纤头也就70来块钱。

网友F:
或者直接买个232转光纤的模块,不过现存的好像比较贵的。建议是自己做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看来自己做比较划算啊~可是会不会很麻烦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yangchun 可是侠客,不用谢的

网友H:
光纤头没那么贵.

光纤也没那么贵.

一个电信号转光信号的模块就几十块钱

LZ多查查

网友I:
光纤头没那么贵

网友F:
自己做很简单的,找个安捷伦的光纤资料,看下就明白了,光纤只是传输媒介,上面走什么协议的数据完全是是由你决定的。最简单的就是串口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