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此程序存在哪些问题

楼主(2011-06-21):
本程序要通过232接收数据通过1602显示,数据的内容是一个键盘上每一个按键对应的键值,键值是8位的16进制数例如''FC 11 FF FD''。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Count;
char ch[4];
char g1,d1,g2,d2,g3,d3,g4,d4,x,y,z,w;
//bit  read_flag=0;
sbit lcden= P2^5;
sbit lcdrw= P2^6;
sbit lcdrs= P2^7;
void delay1ms()//延时1ms
{
   u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void delayms(uchar n)//延时nms
{
    u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
        lcdrs=0;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写数据
{
        lcdrs=1;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c0);
}

void LCD()    //LED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    while(1)
     {   write_com(0x81); //从第一行第2位开始显示
         g1=ch[0]/0x16;
          if(g1<0x09)
         {write_data(0x30+g1);}
           else
         {write_data(0x41+g1);}
           delayms(5);
         write_com(0x82); //从第一行第3位显示
          d1=ch[0]%0x16;;
           if(d1<0x09)
           {write_data(0x30+d1);}
           else
            {write_data(0x41+d1);}
           delayms(5);
          write_com(0x83); //LCD1602从第一行第4位开始显示
           g2=ch[0]/0x16;
            if(g2<0x09)
            {write_data(0x30+g2);}
            else
            {write_data(0x41+g2);}
            delayms(5);
            write_com(0x84); //LCD1602从第一行第5位开始显示
           d2=ch[0]%0x16;
            if(d2<0x09)
            {write_data(0x30+d2);}
            else
            {write_data(0x41+d2);}
            delayms(5);
           write_com(0x85); //LCD1602从第一行第6位开始显示
           g3=ch[0]/0x16;
           if(g3<0x09)
           {write_data(0x30+g3);}
           else
           { write_data(0x41+g3);}
            delayms(5);
            write_com(0x86); //LCD1602从第一行第7位开始显示
            d3=ch[0]%0x16;
            if(d3<0x09)
            {write_data(0x30+d3);}
            else
            { write_data(0x41+d3);}
            delayms(5);
            write_com(0x87); //LCD1602从第一行第8位开始显示
            g4=ch[0]/0x16;
            if(g4<0x09)
            {write_data(0x30+g4);}
            else
            { write_data(0x41+g4);}
            delayms(5);
            write_com(0x88); //LCD1602从第一行第9位开始显示
            d4=ch[0]%0x16;
            if(d4<0x09)
            {write_data(0x30+d4);}
            else
            {write_data(0x41+d4);}
            delayms(5);
      }
}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dh)//发送一个字节
{
   SBUF=dh;
   while(TI!=1);
   TI=0;
   RI=0;
}
void send_string_com(unsigned char*str,unsigned int strlen)//发送字符串
{
  unsigned int k=0;
  do
   {
     send_char_com(*(str+k));
     k++;
    }
   while(k<=strlen);
}*/

void init_serial()
{
SCON=0x50;      //串行工作方式1,8位异步通信方式
TMOD=0x20;      //定时器1,方式2,8位自动重装
PCON=0x00;      //SMOD=0,表示数据传输率加倍
TH1=0xFA;
TL1=0xFA;
TR1=1;          //启动定时器1      //数据传输率:4800 fosc=11.0592MHz
IE=0x90;        //允许串行中断
EA=1;           //开中断
ES=1;
}
void serial()interrupt 4 using 3
{
     unsigned int Count;
     RI=0;
     ch[Count]=SBUF;
     delayms(5);
     LCD();
     //send_char_com(ch);
     // ch[Count]=SBUF;
     Count++;
     if(Count==3)
     {
       Count=0;
       //read_flag=1;
     }
       //send_string_com(ch,4);
    //read_flag=1;
    //delayms(5);

}

void main()//主程序功能:实现接收数据并把接收到的数据原样显示
{

   init();
   init_serial();
   while(1)
   {
    //if (read_flag)
   //{

   //if((ch[0]==0XFC)&&(ch[3]==0XFD))
     //LCD();  //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send_char_com(ch);
    //delayms(10);

   //}
   }
}

楼主:
谢谢,此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