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1-06-21):
一个简单的硅的PIN管,具体型号是PC5-6,封装是TO5,我用运放进行放大,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或是我不明白的地方),然后我只测光电二极管两个引脚间的电压,黑表笔接负端红表笔接正端发现,在晚上室内日光灯下,两端电压大概是-1.1mv,把台灯打开对着照射是34mv,再用手碰光电管或是把光敏面用手盖上,急剧增加,显示-120mv,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正确不,这样的信号输入到运放里应该更不对了。。。请指点!

网友A:
前面两个测试貌似正常,但后面用手盖上读数大,应该是干扰。此时光电管由于没有光,小信号下相当于开路。表笔开路测试,电压也会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那为什么电压会是负值?还有,那个干扰有办法滤除吗?外壳接的不是负极,怎么滤除,接入运放里,也是同样情况,用手一碰,示波器上幅值明显升高!

网友A:
用数字表测试PIN光电管,只能是一种临时的。既然用运放放大,就不要直接测试光电管了。
干扰为负,应该与表有关。
消除干扰,用屏蔽,比如屏蔽线,整体金属壳屏蔽接地。要想无干扰,最忌讳用手去碰。

网友B:
我觉得光电二极管的话,一般来测量电流的话可以获得很准确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把金属壳接地,那还有信号吗?我发现金属壳是和管子的输入脚连着的,不是和负极相连的。

网友A:
那就对了,常规的运放I-V转换电路,一般就是把光电管的正极接地的,这样才能得到正输出: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7-10-22/45957.html

网友C:
光电二极管检测电流线性较好,其电压和照射幅度不成线性关系,若放大电压的话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