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警告 Warning[Pa050]:

楼主(2011-06-21):
我编译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请问大家怎样才能把警告去掉呢?谢谢
Warning[Pa050]: non-native end of line sequence detected (this diagnostic is only issued once)

楼主:
请求大家帮助

网友A:
在最后一行 ctrl+DEl
试试看

网友B:
一般来说是换行符的问题

网友B:
Project options->C/C++ Compiler->Diagnostics->Suppress these diagnostics: 里面输入错误号即可, 如Pa050

这些手册里都有写

网友C(2013-01-07):
很简单 删除该行 末尾的分号 再重新输个分号
编译器识别问题

网友D(2015-10-05):
把出错文件内容crtl +A,然后crtl+C,删除内容,再crt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