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教,开关电源中这个1欧姆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请教各位一个简单的问题,高频升压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处的电感,1欧姆电阻R14,是什么工作的?有什么作用呢?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答案,我是新手,希望朋友给帮忙解答。

网友A(2011-06-22):
需要从你的硬盘上传图片到21ic。

网友B:
看不到图片。

不过估计你说的是那个做电流保护的电阻吧,电流通过这个小电阻后,在其上会形成压降,限制这个压降即等同于限制最大电流值,可以保护MOS管不过流烧坏。

网友C:
發上圖紙看看!!

网友D:
怎么看不到你的图图呢?
回复 网友C:
把你的原理图上传了呀

楼主:
谢谢大家。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提问。这个问题我弄明白了,的确是为了采样电流反馈过去,进行电流保护。之前,那个1欧姆电阻的接法有问题,所以没看懂。

楼主:
我现在有个问题,电感L1是起LC滤波的作用吗? 如果是的话,为什么L1不接在电容(50 35V)的正端,也就是电源输出正端,而是接在变压器中心抽头上?

网友A:
8楼:
L1可以接到50uF/35V电容正端,对直流来说这两个位置并无区别。
实际上,图示L1位置不如将L1放到50uF/35V电容正端。因L1放到50uF/35V电容正端时变压器次级绕组有一点(中心抽头)接地,变压器初级到次级分布电容引起的干扰要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
可是,如果电感L1接到电容正极的话,变压器中心抽头是通过一个1欧姆电阻接地的。难道没有什么影响吗? 这个电阻是采样电流的。 这时候,中心抽头的电压可能会比地抬高一定的电压吧。

网友A:
10楼:
你所说的影响当然存在。但输出电流最大0.2A,在此电阻上压降0.2V,影响很小。
另外,L1接到电解电容正端,变压器中心抽头接1欧电阻左端,中心抽头对地是负,所以不是“抬高”,可以说是“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