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懂稳压二极管的作用(使电源输出改变)

楼主(2011-06-22):
如图 L7805输出8vdc,输入电压采用36vdc。没弄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1、为什么L7805的3脚地端接入DW1(10.25V)、DW2(13.22V)稳压管后,A B C三点的输出电压全改变了?
     模块输出8vdc也不能让稳压管反向击穿啊。
2、当Q1基电极高电平时,DW2被短路后,A B C 电位又如何变化?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7808稳压输出8V,意思是输入电压变化时或负载变化时,7808的2脚与3脚之间自动维持8V不变。
图中7808仍维持2脚与3脚之间为8V,即C点对A点电压为8V。
但A点对地电压是(10.25V+13.22V=23.47V),所以C点对地电压是23.47V+8V=31.47V。

你对“电压”这个概念,还有些模糊。电压是两点之间的电位差,可并不一定是对地的。
搞清楚“电压”,问题2自动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前辈:
感谢您的回复!
电压概念是清楚了,但是不明白一点:"A点对地电压是(10.25V+13.22V=23.47V)"我不明白DW1、DW2电压是怎么到了击穿电压的?也就是说,C点电位的得到是在DW1、DW2达到击穿电压基础上得到的。我还没理解,俩个稳压二极管达到击穿时的电压是怎么来的。
再次感谢您百忙当中的回复。

楼主:
又看了一下,稳压二极管的原理。
自己想了一下上楼的问题,解释一下,大家看看对否:
8V/2.2K=3.6MA,已经达到了两个稳压管的最小稳定电流Izmin,而稳压二极管的内阻基本是一定的,故达到了稳压管的稳定电压Uz,两个二极管就能正常工作了。
以前的误区“总认为稳压管两端加的电压,超过其UZ,稳压管才能工作”

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A:
4楼:
通过两支稳压管的电流,不是由7808的2、3脚之间电压提供的。
7808输入电流(流入1脚电流)与输出电流(从2脚流出电流)并不相等,输出电流要比输入电流小一点。其差由3脚流出,是供7808内部电路使用的,其数值约4~8mA(7805稍大,7812较小)。此电流流过两支稳压管,稳压管两端电压近似为Uz。

“总认为稳压管两端加的电压,超过其UZ,稳压管才能工作”
应该说,“总认为稳压管两端加的电压,超过其UZ,稳压管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原来如此啊,我今天算是学习了:D:D 高手

网友C:
5# maychang 我想跟您请教下,就是三端稳压器的3脚的电流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恒流源的电流啊,如果它对地接电阻的话,会不会受电阻阻值的变化而改变?

网友A:
8楼:
不是恒流源,此电流随三端稳压芯片输出电流变化而变化。
该引脚对地接电阻的话,电阻两端电压不确定,会随三端稳压芯片输出电流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电阻变化而变化。
可调的三端稳压芯片如LM317,此电流非常小,接近于零,所以可以从输出端加个分压器来调整输出电压。

楼主:
maychang前辈:
是否类似的DC-DC模块的输入电流都近似等于输出电流?是DC-DC模块的特性吗?

网友A:
10楼:
这不是DC-DC模块。78XX系列和79XX系列都是线性稳压芯片,对这类芯片确实有输入电流略大于输出电流的关系。
通常说DC-DC模块,是指开关工作的电源,其输出电流并非与输入电流近似相等(但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有一定关系)。

网友D:
把电压抬高

网友E:
那R8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F:
增加稳压管的电流。

网友G:
觉得R8没什么用的!有没有R8,V23都是8V

网友H:
mark,今天又学了新知识,再次庆祝下让妈妈烧好吃的给我吃!

网友I:
那这个电路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I:
mbus总线的电平转化

楼主:
有些迷惑:
当Q1开通 的时候,DW2该被短路,而B点电位为什么不为0v,而有个3.77v的对地电压?
maychang前辈能再给解释解释吗

网友A:
20楼:
Q1充分导通后B点对地电压应该很小。
现在B点对地3.77V,可能是Q1基极电流不够大,未能进入饱和。

网友J:
mark,今天又学了新知识,再次庆祝下让妈妈烧好吃的给我吃!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
我多么希望不用吃食堂啊

网友G:
maychang前辈能再给解释解释吗?R8没什么用

网友A:
25楼:
R8可以增加通过两支稳压管的电流。不过,没有R8时通过两支稳压管的电流已经有4mA以上,够用了,所以R8必要性不大。

楼主(2023-10-10):
引用 网友A:
4楼:
通过两支稳压管的电流,不是由7808的2、3脚之间电压提供的。
7808输入电流(流入1脚电流)与输出电流( ...

再次看到这个帖子,还有个问题没想通,再次请教maychang老师:1.线性稳压器的输出被两个稳压管抬高后,整体构成31v的可变(13v变化)的供电输出模块,这个模块对外供电能力不应该受两个稳压管的限制,当模块对外输出20ma的电流时,这个电流我认为不经过稳压管的,请问他的回路是怎么走的,是否电流从3脚出来后,经过终端负载,回流到地了,而稳压管串联那条只是并联的支路?
2.是否可以这么认为,让稳压二极管正常工作的是流过他的电流,而不是加在其两端上的电压?例如,8v的稳压管,如果加在其两端的是5v电压,如果电流达到了,也能让其工作,稳压也能到8v(貌似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