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P/BIOS编程的几个问题(6713B,225MHz)

楼主(2011-06-22):
1,想用定时器0产生2us,3us,5us,10us的时钟,做为ADC采样时钟,具体用哪个频率由主机选择。问题是,CLK对象的最小定时间隔是1ms,那该如何设定定时器使其有更高的精度?用CSL函数自己设定吗?这个定时器的实际运行精度能不能得到保障?
2,想在上述时钟的某些特定间隔位置,分别启动不同的函数,比如从定时器启动开始做为0时刻,第100个时钟发出控制动作A,第2020个时钟开始处理数据B,等等。这样的架构如何用软件实现?用HOOK,还是SWI/TSK?

请达人指点,谢谢。

楼主:
:'(楼上灌水啊

1,我看错了,那里显示的是us,不是ms。设定到us没问题。怎样改变它,还不清楚。BIOS接管了一个定时器,另外一个定时器添加到BIOS,该如何设定参数?
2,BIOS有函数支持这个,能否满足实时性要求待查。

BIOS很好很强大,继续钻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