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管

楼主(2011-06-22):
如下图,结果为什么会是11.99,不是没导通吗?应该是0才对呀。

网友A:
源极漏极之间存在漏电流,而你的电压表输入电阻又非常高。
电压表两端并联一个10k欧电阻,你再看看。

网友B:
可能仿真模型的问题吧

楼主:
maychang大哥,负载加电阻,果然会得到预期的效果,如下图,可是我要怎么理解漏电流呢,认为它导通吗?

网友C:
你就把关断的MOS管也看做一个电阻就好了,这个电阻远没有电压表的输入电阻大,于是可以测得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

楼主:
有点明白了,不知道实际接的电路会不会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