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6-22):
如图所示,如果去掉D2这个电路很好理解。

为什么加入D2后,仍然有uo=-uI(当Rf=R时)?

当uI>0时,D2导通如何得出来的?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A:
输入端uI>0,那么运放输出将向负方向移动,移动到运放两输入端等电位为止(虚短)。此时D2导通,“自动地”实现D2右端电位与没有D2时完全相同,除非有某因素限制运放输出端电位变化。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为何要加D2,难道有补偿功能

网友C:
是一个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4楼正解:)

楼主:
2楼,偶还是没明白哈。
D2加入后,这个负反馈还存在吗?

网友A:
6楼:
D2导通时存在,D2截止时另说(你并没有把电路画完全)。

楼主:
“输入端uI>0,那么运放输出将向负方向移动,移动到运放两输入端等电位为止(虚短)。”

虚短是要靠负反馈才能实现吧?你如何判定刚开始D2就导通呢?还是说,刚开始是开环放大?然后D2导通后才是闭环?

网友D:
D1是什么东西?假设无U0,直接分析UO1

网友E:
半波整流

楼主:
图已经更新,哪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多谢!!

楼主:
大虾们帮我啊

网友F:
这是一个精密半波整流电路

当uI>0时,D1截止,输出uo=-uI(当Rf=R时)。

当uI<0时,D1导通(虚短),没有输出,uo=0。

网友G:
这个电路后面还有一部分没有画完,画完后就比较好理解了,这个电路在仪器仪表行业的传感器部分是比较常用的电路

网友H:
13#前面说反了
应该是当uI>0时,D2导通
当uI<0时,D2截止
后面输出说的都对

网友F:
呵呵!笔误。将D1写成D2了,谢谢LS。

应该是:
这是一个精密半波整流电路

当uI>0时,D1截止,D2导通(虚短),输出uo=-uI(当Rf=R时)。

当uI<0时,D1导通(虚短),D2截止,没有输出,uo=0。

楼主:
楼上各位,你们没看清楚我的问题啊:

当uI>0时,如何判定刚开始D2就导通呢?

网友A:
17楼:
运放同相输入端你接了地,即零电位。那么UI>0,即反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同相输入端。如果D2不曾导通(什么反馈都没有),运放开环,由于其增益极大,输出端必对地为负,于是D2导通。运放输出端只能向负方向移动到D2开始导通为止,因D2导通即建立负反馈,运放输出端不能再向负方向移动。

网友F:
实际上很好判断,先考虑不加二极管的电路,根据运放平衡原理,运放输入端+,-两个电位最终一定相等,以达到平衡状态。
由于运放输入+接地,为0电平,当uI>0时,运放输入- 达到平衡时也为0电平,则有R两端电压为uI,由于Rf=R,则Rf两端电压也为uI(电流相等,理想运放输入端电阻无穷大,不分流) ,  这两个电阻的电压左高右低,电流流向都是从左向右流动。当uI<0时, 则电压和电流方向相反。

然后再对电路加入两极管,根据两极管两端的电压极性和电流流向,很容易判断这两只两极管的导通和截止状态。

楼主:
多谢各位!
18楼说的简洁明了,模电学得很好啊!

网友:
17楼:
运放同相输入端你接了地,即零电位。那么UI>0,即反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同相输入端。如果D2不曾导通(什么反馈都没有),运放开环,由于其增益极大,输出端必对地为负,于是D2导通。运放输出端只能向负方向移动到D ...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 Ui>0=V+不代表V->0=V+吧,两个节点不能等同。对于不同的R.RF值,D1 D2有各自的死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