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以最快的方式操作8位端口?

楼主(2011-06-22):
以低8位为例,可以这样操作(数据时data)
register nsigned char tmp;
tmp = GPIOx->ODR;
tmp &= 0xff00;
tmp |= data;
GPIOx->ODR = tmp;
这样操作用了4条指令,采用ODR应该是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了,能否采用BSSR和BRR寄存器一两条指令搞定?

楼主:
采用BSRR指令可以这样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mp;
tmp = ~data;
tmp <<= 16;
tmp |= data;
GPIOx->BSRR = tmp;
我想到的是这样的,第一条语句应该要两条指令,那么就需要5条了
大家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define GPIOA_7_TO_0_PIN (0xFF<<0)
#define Data_OUT(x)    GPIOA->ODR = (GPIOA->ODR & ~GPIOA_7_TO_0_PIN) | (x << 0)

楼主:
#define GPIOA_7_TO_0_PIN (0xFFODR & ~GPIOA_7_TO_0_PIN) | (x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方法和我第一种有什么区别?只是写法不同而已,我那样写的目的是每条C语句都可翻译成一条汇编,你可以看看你的方法翻译成汇编后是几条指令,也是一样的

网友B:
register nsigned char tmp;
tmp = GPIOx->ODR;
tmp &= 0xff00;
tmp |= data;  ----->>>>如果在这里,其它地方(比如中断),修改了GPIOx高8bit的状态,就会被下面的语句给改回去。有风险,呵呵
GPIOx->ODR = tmp;

网友C:
去我的博客中看看: 使用BSRR和BRR寄存器直接操作STM32的I/O端口

网友D:
void foo(unsigned char dat)               // dat = 00-00-00-33
{
  asm("mvn r1, r0");                      // R1  = ff-ff-ff-CC
  asm("bfi R0, r1, #16, #8");             // dat = 00-CC-00-33
  GPIOA->BSRR = dat;                      // 两条指令
}                                         // 一条指令 bx lr

这样可以吗 ?

楼主:
以低8位为例,可以这样操作(数据时data)
register nsigned char tmp;
tmp = GPIOx->ODR;
tmp &= 0xff00;
tmp |= data;
GPIOx->ODR = tmp;
这样操作用了4条指令,采用ODR应该是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了,能否采用BSSR和B ...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实现:
GPIOx->BSRR= 0x00FF0000 | data;   // data 是8位
原理:
  BSSR 的低16位操作优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那样,其实你这种就是GPIOX-BSRR = ((~data)<<16)|data;这样就只有3条指令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register nsigned char tmp;
tmp = GPIOx->ODR;
tmp &= 0xff00;
tmp |= data;  ----->>>>如果在这里,其它地方(比如中断),修改了GPIOx高8bit的状态,就会被下面的语句给改回去。有风险,呵呵
GPIOx->ODR = tmp; ...
引用 网友B:

呵呵,说的没错,我现在都用BSRR的方式的了

楼主:
可以这样实现:
GPIOx->BSRR= 0x00FF0000 | data;   // data 是8位
原理:
  BSSR 的低16位操作优先。
引用 楼主:

应该是GPIOx->BSRR= 0xFFFF0000 | data; 这样吧?没错,这样很好,两条指令就可以搞定了,还是你厉害,呵呵

楼主:
应该是GPIOx->BSRR= 0xFFFF0000 | data; 这样吧?没错,这样很好,两条指令就可以搞定了,还是你厉害,呵呵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糊涂了,你那样写法是对的,我那样写把高8位清0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可以那样,其实你这种就是GPIOX-BSRR = ((~data)
引用 楼主:

void foo(unsigned char data)
{
  GPIOA->BSRR = ((~data)<<16)|data;
}

data = 0x33;

bsrr = 0xFFCC0033 而不是 0x00CC0033;
汇编为

mvns R1, R0
orr.w r0, r0, r1, lsl #16

网友D:
void foo(unsigned char data)
{
  GPIOA->BSRR = ( (unsigned char)(~data) <<16 ) |data;
}

可以得出期望结果, 不过多了一条指令

汇编为
mvns R1, R0
uxtb R1, R1 <--- 调整为字节, 而不是半字
orr.w r0, r0, r1, lsl #16

楼主:
void foo(unsigned char data)
{
  GPIOA->BSRR = ( (unsigned char)(~data)
引用 网友D:

GPIOA->BSRR = ( ((~data)&0xff) <<16 ) |data;
我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发现占用3条汇编指令,还是
GPIOA->BSRR = 0x00ff0000|data;这样最好

网友D:
GPIOA->BSRR = 0x00ff0000|data;
确实这样最好, 只需一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