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求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22):
直流是跟随器
交流时同相放大

网友B:
此电容使该放大器增益随频率变化而变化,极低频时如2楼所说增益为1,频率高到电容容抗可忽略时约为26倍(1+249/10)。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2楼所言极对。

网友E:
应该是个超前滞后环节,有点类似于PID调节的PD环节,传函 : (1+0.0259S)/(1+0.001S);放大倍数跟4楼说的一样。

网友F:
有可能是单电源供电,把输出设置为电源电压一半位置……然后做交流放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