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输出问题,急急急!!!

楼主:
1 电路图按图所示,J1 从示波器输入10mv信号,18不接的话,6应该输出10mv,但现在不输出10mv,只输出5mv左右。
2 这样搭建电路是不是正确,请各位明示。
   各位指导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2011-06-22):
被失调吃掉了。

网友B:
运放与示波器是否共地?

楼主:
4楼是什么意思?如果运放与示波器共地的话,应该怎么个接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