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修电脑开关电源一不小心,火光四溅啊!

楼主(2011-06-22):
先来张裸照。
这个世纪之心400W烂电源原来问题是没有电压输出。

小弟看了一天电路,信心十足,今天提刀上马,结果。。。。。。

聋子治成了哑巴,直接一上电,在众目睽睽之下,火光四溅。(我的脸面啊!!:'( )
来张局部照,背面:

正面:

电路到时能分析,但就是看到实物,头就大了。哪个在图中是哪个都分不清楚。
欢迎大家拍砖!!
不过这个东西我一定要修好。就算是对开关电源的学习。

网友A:
修理开关的简单几招:
1、先看AC-DC的控制芯片是什么?
2、到网络上查一些该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学习和分析!
3、将电源各部分大致分类,例如某个部分是整流?某个部分反馈?某个部分是电流检测?某个部分是直流输出?
。。。
4、别忙着修理,通电先大概测量一下,确定问题是在某个部分
5、下手修理

网友B:
LZ也很牛B,保险管直接短接,那出了问题能烧什么?

楼主:
呵呵,就是中间还烧了一次保险,所以直接短链起来,有本事把它也烧断。
修好是其次,关键是借用这个机会可以对开关电源建立一点经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这些技术。
就当修行了

网友C:
就不怕修“好”后烧主板、烧硬盘?

有道理
修好后当普通实验电源吧

楼主:
哦,对了,里面还有个这个东东,串在220VAC中,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A:
串在里面的有可能是共模电感,也可能是电阻,也可能是NTC等

网友B:
8楼这个是PFC电感,串联在输入线上用来提高一点点功率因素的。

现在有很多垃圾电源这个电感直接就是一根线进去包个胶带就直接出来的,半圈都没有,里面用纸板、报纸等充数的,“铁芯”也是真正的铁皮,完全是骗人的。
不过你8楼这个两根线颜色不一样,可能还是有点用的。

而真正高级点的PFC则是用电子芯片的,效果就好多了。

网友D:
说得那么惨?

网友E:
电源串个白炽灯泡再试,有灯泡限流就不会烧了

网友F:
同意路上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一个很普通的开关电源。那个电感是被动PFC电感,用来提高功率系数。

网友H:
版主果然很厉害啊 要多学习了!

网友I:
看这个图画的就不怎么样,东西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J:
重点看滤波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J:
多数是滤波电容捣的 鬼

网友K:
修好电源后,小心会烧主板,呵呵!修好电源后,最好加负载试一下,我做电脑电源做时,电压有0。2V的误差多不可出厂的啊

网友L:
这种垃圾,还修个毛?

就不怕修“好”后烧主板、烧硬盘?
引用 网友B:

大哥 你不用台式机的啊!
你看看现在市场上面的电源 大都这个样
太贵没人要,那么只能让垃圾占领着市场.
如果你用台式 你拆下来看看 你自己的电源是不是这个样儿.

网友B:
偶就是只用台式机的,但自己从不用垃圾电源,也从不修垃圾电源。
因为我觉的自己的主板、硬盘、特别是硬盘上的数据,比一个电源可贵重多了,老x可伤不起。

至于“如果你用台式 你拆下来看看 你自己的电源是不是这个样儿.”老x可以告诉你,偶现在自用的是海韵SS650,一个可以买你那10个。
很多人都说硬盘容易坏,但老x用了十多年电脑自己至少买过十几块硬盘,从未坏过。

网友B:
顺便BS下某些鼓吹大家去买高效电源,而自己却用在最便宜的组装机“赠送”的机箱电源的“电源专家”,
每次看到那样的言论就觉得恶心。

网友L:
"硬盘、特别是硬盘上的数据,比一个电源可贵重多了" 这点赞同 所以经常会备份N多数据 或是弄一个硬盘再备份一次.
海韵SS650   有图为证么  欣赏一下.
老X

我也换过几次电源,全是这些垃圾货 搞的麻烦.以前在那边电压老在160-200V之间,刚好那电源稳不住.
电脑经常挂掉,害我去市场上面跑了几圈,买不到啥电源 好不容易买到一个120-240V的
上次发现 我挂了二块硬盘,就频频死机 ,结果我拆下来一个就好了.我怀疑也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硬盘没问题的.
一般的电源120-160之间,其实花过300-500不是事,主要是稳定可靠,当然质量得像明纬电源一样的.

网友B:
这个...
用了好几年的电脑了,上次搬家后拆开过一次,好多的灰,也只随便扫了下看得见的地方,灰扑扑的,也没啥好看的。
当然,你要看我也可以晚上回去拍个PP,电源看会多不多把,不多也就懒得拆了。

海韵电源的最大优点还是效率高,够静音。老x把主机塞床底下都不影响听音乐:P

网友L:
只看到外观了 650W   我本来想用二个19的显示器 组成双显的
一边PDF 一边程序  三个就不必要了,现在用了一个22的感觉也行 将就用着.

网友M:
直接就看到辅助电源滤波电容坏掉了,先换了它吧。把开关管拆掉,通电,看辅助供电是否正常。TL494供电正常否?8脚和11脚是否有方向相反的波?如果没有,先把辅助电源修好,实在不行换个TL494。有波形,看输出的肖特基是否损坏。没坏,就焊上开关管。估计就差不多了。LM393坏的不多。开关变压器不会坏的。偶尔有坏输出电感的。输出滤波电容也是易损件。你这个看照片应该没大事。不难修。

网友B:
说到输入电压低的问题,这个很搞笑的。
老x以前住的房子是公司租的一栋楼,因为大家都是同时下班、同时做饭,结果就有个玩的好的同事老是抱怨电脑重启、死机。他自己去市场上买过主板、电源换过,结果还是不行。二手的便宜电脑,也说不好到底是什么不行。

后来还是老x去串门,看到这个情况一量插座电压发现原来电压才150V:lol
于是把自己退役下来的航嘉冷静王给了他,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航嘉冷静王也算不上多好的电源,当年加钱换它也是看在个“静”字上,但也从未坏过硬盘,
比起一般“赠送”的垃圾“长城”也强的太多太多了,多个百多块前也还是值的。并不是所长城电源不好,而是“赠送”的“长城”电源都TMD 200%是假的,老x当年混电脑城是知道它的价格:40元!

这个航嘉冷静王大概用了3年吧,后来换下来是因为换了显卡,担心12V电流不够(实际能用也没任何问题的,但还是不放心,怕影响硬盘)

网友L:
老X 你准备二块硬盘 备份吧  重要资料加密 光盘备份 看你 机上那个硬盘 当宝贝似的...
好在电工们基本都有万用表啊  电压低电磁炉也用不了 低于170V电磁炉**了  呵呵 还害我几次做不了饭
出门在外 用电的.

网友L:
你他这种电源基本 不修了 用这修的时间赚的钱 可以再买台更好的电源了.
当然如果是为了练修理技术的话 可以玩玩.
取得各IC的资料,然后绘出原理图(如果没图的话),比设计简单点.准备好坏的元件.

网友B:
说这些并不是说让你去买航嘉或者什么,而是说实际市场上的好的电源还是很多的,只要真正的大牌子正品做的都不会差,特别是那些口碑好的。

但是一分钱一分价是绝对的王道,便宜货、“赠送”货、或者“机箱套装”还是别用的好,至少也得找个真正台达代工的二手电源才行,或者再多花个几百块又如何?

网友L:
市场上面有明纬的电脑电源吗? 这家伙太吃电了 还是用本本 省电.
本本不太适合我们电工 屏小了 现在有17的了将就. 要么键盘也不方便 .

网友B:
老X 你准备二块硬盘 备份吧  重要资料加密 光盘备份 看你 机上那个硬盘 当宝贝似的...
好在电工们基本都有万用表啊  电压低电磁炉也用不了 低于170V电磁炉**了  呵呵 还害我几次做不了饭
出门在外 用电的. ...
引用 网友L:

——哈哈,老x可不是只有2块硬盘,20块硬盘都快有了。

硬盘这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用的,
现在主机里为了省电只装了3个1TB的,硬盘安装是免工具的,还有硬盘抽取盒,都经常要换硬盘找这个找那个觉得不方便呢。

至于其他小容量的,觉得不方便,也用的少,一般是拷上备份文件就藏起来并从不通电,这才是比较可靠的备份,就算被小偷搬家了也不怕哈:lol

网友L:
你不会是开 电脑店的吧...X

网友B: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开过。

网友L:
难怪  我就说一个电工 家里怎么会放20块硬盘 这么多!!!
服务器啊 也得要主机啊 光硬盘放着...

网友B:
LS错了,我说的是自己用的硬盘。

随着年代更替的,比如最早的4.3G的、然后10G的、40G的、120G的、250G的,这些都先后淘汰了。
还有曾经玩高速阵列时的4个9.1G的万转服务器硬盘+SCSI阵列卡等,也都先后进入废物堆了。
二姨送的那个80G移动硬盘也没啥用,也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LS,你说没有玩过高清没接触过高清的魅力,没有只听无损不听MP3的习惯,也没有资料收藏爱好,所以你根本就不会理解别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硬盘。

网友B:
至于主机,装十几个硬盘上去是没问题的,只是那样的话太耗电,也多个发热源。

网友L:
旧电脑我统统卖掉 以旧换新 :lol
X 你还是个发烧友  还玩硬盘阵列
现在暂时只能配置个本本了  上次本本被盗了 还郁闷我的台机没人要呢  里面N多资料啊 收集了N年的 又要花银子了.  看来我得去弄个1TB的 我这个才320G

网友L:
一个程序 也就几百K的容量  就是收集的PDF资料 比较多  例程 也不过几G   电影就上百G了 呵呵

网友B:
LS,去玩CPLD/FPGA 吧,这个好玩,多装几个软件你的硬盘就可以满了:lol

网友L:
你怎么知道我没玩FPGA呢 呵 还真没用过  因为工作上应用 不到 所以就没玩.
总共干了10来年的资料 也不过30G而已  还得算上下载的PDF 和书  当然发安装的软件是挺多的 那个也有30G的样子 主要是现在的软件越来越大 来不来就2G 常用的也最多十几个软件.

网友B:
因为

随便哪个FPGA软件,都得好过个G,
现在随便哪个好玩点的3D游戏,也都是好多个G,
随便哪个高清,那肯定都是二三十个G,
随便拷拷tyw的书库,100G就不见了,
随便把哪个网站镜像下来...

楼主:
RE #34 大侠果然眼尖,行,我先看看。我量了一下,主变压器的两个管脚通了,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B:
“主变压器的两个管脚通了”

开关电源两个关键通很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N:
烧坏主板去了多的。

网友O:
杯具了,LZ哥们同情你的遭遇...........

楼主:
没事!顶得住!!!:dizzy:

网友P:
修电源,找菜鸟,一个10元,可远程指导,修不好不要钱!:$

楼主:
顶一下LS,星期天有空没有?要不指导指导我?

网友P:
呵呵,俺星期天不上网,这两天是出来透透气才上来看看的!你给描述一下,俺看看问题出在哪里!::lol

网友P:
俺看了一下,告诉楼主别修了!
1这是个山寨电源,品质很差!
2大电解下面都爆了,上电时哪里明显短路了,估计不能用了!
3你没有电子负载,输出端负载不好调整!即使修的有输出了,也不一定能用!
4你量量那4个整流二极管,我估计有短路的!
如果是刚刚学习,建议别修了!

网友P:
还是T叔给力,都贴上原理图了!
楼主呢,赶紧出来,俺要挣钱,这10块钱俺挣定了!

网友Q:
串在里面的有可能是共模电感,也可能是电阻,也可能是NTC等
引用 网友A:

因该是用来过EMC测试的。。。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电容和二极管都好着那,烧的那个地方是两个电容的中点,这个电源是双开关管的。我明天有空先将开关管取了,看看辅电源和494是不是好的,按还是西门说的来试试。

网友R:
和楼主一样悲剧,修液晶屏把屏搞的一片白,还有一条条的不同颜色的线间隔!:'(

网友S:
回复 网友A:
很明显是电感,扼流圈,预防电流突变。有些水一点电源PCB上哪两个点是直接有铜皮连起来的,只是个摆设

网友T:
呵呵。果然是人中之龙啊。具体可以开关电源资料可以去参考一下下面几个链接
相关链接**:刘博论坛电源在线**

网友U:
学到东西了,还没机会修过:lol

网友V:
跟俺一样悲剧,长城电源里面脏了,俺清理完,那个用来调整PFC的变压器的东东没有固定就直接装上了,结果把初次级短路了,现在已经发现次级侧SBD、快恢复管全部击穿,由于没有这种管子,暂时作罢

网友P:
回复 网友V:
PFC电感(变压器)不分极性的,楼主说的难道是CCM状态下的PFC?即使这样估计也没有多大的差别!采样电压的线正绕、反绕没有多大区别的。不知道楼上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