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合体秘籍!!!

楼主(2011-06-22):
先上图:

求适合的粘合剂种类、品名。
粘合强度高,寿命长。粘合操作最好方便些(次要要求)。
方案够多后,我将逐一实验,并汇报效果^_^

网友A:
看看AB胶行不行!?

最好是想办法另找合适结构的端子

网友B:
局部灌胶才牢靠,

网友C:
AB胶加爽身粉,补首板常用。小面积牢固的很

楼主:
另外这种接插件材料一般是什么的?尼龙对吗?

网友D:
301应该可以,不过很贵。我们用过,一小瓶大概六七十。

网友C:
如果是硬的一般是ABS,软的一般是PP

网友E:
尼龙粘不牢的,可用超声波焊接

网友F:
两种材料,超声波也不怎么样。

网友G:
3M胶,厚薄相结合

网友H:
要牢固的话还是应该用 AB胶+填料;

至于填料,可以用常见的爽身粉、石英砂、玻璃纤维等任何能找到的不会自己就分解的坚硬粉末。

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开模注塑,并选择正确的插接件靠机械结构来保证

网友I:
大喊:奥特曼...合体!!!:handshake再看效果

网友J:
粘合操作?不是吧!方便装配?
改塑胶模具,加卡口,直接放入就行了

网友K:
AB胶 + 爽身粉 ............ 牛啊!

网友L:
点胶不知道如何?在座子里面端子附近挤满。

网友M:
来学习了,呵呵, 原来爽身粉还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N:
爽身粉的又一项功能

楼主:
今天用AB胶试了,很牢。
气味很难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