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光报警器,光敏二极管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1-06-22):
请教各位高手,图中的光敏二极管是如何工作的?电容如何充放电使二极管闪烁的?谢谢!file:///d:/1.bmp

网友A:
虽然无图,但略解释下
光敏管受光照,电阻变小,三极管导通
RC振荡,充放电,实现小灯闪烁。

楼主:
上图了,这个电路是加电+24VDC后,发光二极管就不停地闪烁,同时声音报警(这块电路没有画出来)也会跟着响起来。这就是市场上的声光报警器的光报警原理图。请各位详细解释一下直流转换为交流的工作过程。

网友B:
右边那一块不就是个标准的多谐振荡器嘛。
图还画错了。

楼主:
5楼,请问图错在什么地方啊?能不能阐述一下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