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直流电压输出?

楼主(2011-06-22):
在蓄电池供电(24V)的场合,想输出由程序控制的可变电压。输出电压变化范围为供电电压的15%~85%之间,负载吸收的电流最大达720mA。
请问可以采用什么方案?

网友A:
程序调节我不懂,硬件调节比较简单的,用LM317也可以

网友B:
PWM 控制mos管,MOS输出加个大电容,同时电阻分压送MCU检测,

网友C:
这样的功率,建议采用反激电路。
要程序调节输出电压,可以用单片机,以PWM输出滤波后作为反激电源的基准电压,同时单片机挂上小键盘和输出电压电流显示。

楼主:
LM317需要变化的电阻,用数字电位器?

上反激电源对我来说复杂了:dizzy:

功率可能留了太多余量,如果负载电流最大450mA,会不会有更合适的方案?

网友C:
你要求的最小输出电压是3.6V,那么24V输入,管压降是20.4V,输出电流450mA的话,管子上功耗是9.18W,你需要准备好散热器。